arteris noc的license下拉菜单不出东西是啥原因?

楼主(2024-07-14):
请教各位老师,License下拉菜单不出模块项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新版,老版本例如4.71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具体而言,你会在命令行看到:
-------------------------------------------------------------------------+
| FlexNoC                                                                 |
| Version 4.7.1 for centos:7                                              |
| Copyright (c) 2003-2022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Checkout succeeded: FlexConnect/012E 3C22 C8FF 4A1F
        License file: 16661@127.0.0.1
        License Server: 16661@127.0.0.1
FlexNet Licensing checkout err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Feature:       RestrictedLicensing
License path:  1616@127.0.0.1:16661@127.0.0.1:/eda/cmd/licenses/license.dat:/eda/cmd/licenses/actelR720.dat:27000@127.0.0.1:5280@127.0.0.1:1702@127.0.0.1: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8,14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at "www.flexerasoftware.com".
license file(s):  1616@127.0.0.1 16661@127.0.0.1 /eda/cmd/licenses/license.dat /eda/cmd/licenses/actelR720.dat 27000@127.0.0.1 5280@127.0.0.1 1702@127.0.0.1
 Populating server cache.
FlexNet Licensing checkout err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Feature:       FlexObfusc
License path:  1616@127.0.0.1:16661@127.0.0.1:/eda/cmd/licenses/license.dat:/eda/cmd/licenses/actelR720.dat:27000@127.0.0.1:5280@127.0.0.1:1702@127.0.0.1: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8,14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at "www.flexerasoftware.com".
license file(s):  1616@127.0.0.1 16661@127.0.0.1 /eda/cmd/licenses/license.dat /eda/cmd/licenses/actelR720.dat 27000@127.0.0.1 5280@127.0.0.1 1702@127.0.0.1
[ ] /eda/flexnoc/FlexNoC-4.7.1_install/bin/FlexNoC
Checkout succeeded: FlexNoC/1149 3A6C 53B8 D7DF
        License file: 16661@127.0.0.1
        License Server: 16661@127.0.0.1
[ ] Loading Project X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新版,老版本例如4.71没有这个问题。

可以分享么?

网友B:
If you are FlexNoC-4.7.1 tool , I could help you.

网友:
If you share this FlexNoC-4.7.1, i could help you.

网友C(2025-05-30):
引用 网友B:
If you are FlexNoC-4.7.1 tool , I could help you.

可以分享下lic吗,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下lic吗,大哥

can you share the tool b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