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输入频率越高,ADC的总谐波失真THD越差?

楼主(2024-07-14):
(无正文)

网友A:
采保的建立时间不足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随着建立时间的不足,你可以理解成抖动的影响变大。另外就是相关的AFE电路,它的线性度随着频率提升也会下降,这个贡献在TI ADC里也是不可忽略的

楼主:
频率超出奈奎斯特频率可以理解,因为发生了频谱混叠。
但在奈奎斯特频率内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理解呢?
有个说法是输入频率越高,采样电路的失真越大,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模块贡献失真吗,比如DAC、比较器?

网友:
很正常,settling经常不够。

采样的开关的distortion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保的建立时间不足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随着建立时间的不足,你可以理解成抖动的影响变大。另外就是相关的 ...

就是说输入频率增加,主要是导致ADC里采样电路的线性度恶化,DAC、比较器等其它模块的线性度与输入频率增加基本无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输入频率增加,主要是导致ADC里采样电路的线性度恶化,DAC、比较器等其它模块的线性度与输入频率增 ...

有关啊。主信号链路上任何一个器件或者模块的线性度变差,最后都会反应成你的THD变差。只是采保和AFE是最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啊。主信号链路上任何一个器件或者模块的线性度变差,最后都会反应成你的THD变差。只是采保和AFE是最 ...

明白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