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带隙基准提问 大佬请进

楼主(2024-07-14):
请问各位大佬,我最近在做一个低压的bandgap, 就是比较经典的电流模的结构。现在有一些问题请教:

1. 常温,TT corner下,可以做到大概10ppm/℃的指标,但是如果PVT随便动一下,虽然27℃那一点下的电压变化不大,但是-40到125℃范围内的曲线形状会变化很大,甚至已经不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状了,两边极端温度下变化会比较大,这样是正常的吗,还需要改进电路吗?

2. 以及后面跑mismatch MC仿真的时候,要看什么结果呢?是看温漂系数的mean以及sigma,还是看27℃温度点下电压的mean和sigma呢?我跑温漂系数,结果会很差,存在好多点电压在低温时会骤降,如下图所示:

对于上面两个问题,我在各种corner下跑dc,电路工作点也是对的,尺寸什么的我也尽量大了,电阻size我也都按照相同的来的,可还是会出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啊求救

网友:
看这个dc曲线,是没有启动电路吧

网友:
你需要选一根看起来很坏的MC,然后看一下此时的工作点。比如说有没有启动,电流源的VDS 对不对等等。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启动电路呢

网友:
看你的仿真曲线,这个明显有问题,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电路工作状态问题。
BG的设计,看variation,用DC仿真,看常温25,typ电源电压下,corner偏差和TT corner下MC的偏差,当然,前提是温度曲线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可以去判断设计中是否要加输出trim,用多少位。
然后看全温全压。可以加仿trim完后全温全压范围。

网友:
改变V,对电路影响挺大的,可以先看同一个corner随温度变化,调好之后看不同corner的变化,异常的先看静态工作点;mc看mean就行,常温的。低温会下降看看低温电流是不是偏大了。

网友:
明显存在简并点,看看启动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A(2024-09-06):
老哥你的温度系数大是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的温度系数大是怎么解决的呀

你看温度系数大是怎么大的。

如果大,但是曲线形状是正常的,比如圆滑的抛物线,这种就没办法,受工艺的影响,我换了另一个BCD工艺的,一阶就可以做到6.5ppm。

另一种比如我帖子里那种图像,那就是在极端温度下,启动电路有问题或者运放有问题,那你就去在那个corner下单独跑去调一下先。

网友:
同意三楼。跑一下坏的corner低温的DC,看看工作点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