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学习小白求助贴

楼主(2024-07-15):
目前准研一,本2硕九,想着提前学学拉扎维,感觉书有时候看明白了但是习题不会做,第二章的2.6  2.7搞不明白怎么分析,请问前辈们有没有推荐的拉扎维习题重点题型,感觉全做太费时间了。

2.6的d  e是怎么确定R1上的电流流向的呢,然后我有时候会考虑的比较多,担心VX的增大导致漏源反转的问题,但是答案就不用考虑,恳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推荐全做,一眼能看明白的可以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全做,一眼能看明白的可以跳过

好的,谢谢,感觉初学好难啊,有模电基础还是很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感觉初学好难啊,有模电基础还是很难

反复看  多看几遍视频 对你以后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复看  多看几遍视频 对你以后帮助很大

请问有推荐的视频吗,我学的时候看的西安交大的那个视频

网友:
ic design舍不舍得花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推荐的视频吗,我学的时候看的西安交大的那个视频

张鸿的就比较适合新手,吴金的可以进阶使用,还有**人的也可以看看,**那边会更注重工程上的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张鸿的就比较适合新手,吴金的可以进阶使用,还有**人的也可以看看,**那边会更注重工程上的分析
...

咋名字被码掉了咧?

网友(2024-10-23):
引用 网友D:
咋名字被码掉了咧?

说的是tw,不是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