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怎么修改measure min error的计算方式

楼主(2024-07-15):
小弟修改了hspice ug中测量setuptime的代码来测量dff的holdtime,输出为下降沿, 结果发现在最后的list文件中,minvout总是为1.18几v。
按理说minvout怎么会大于0.12v呢?经过查看发现是相比于后面的二分点,此时的err的值更小,不过小归小,minvout小于0.12v的前提条件应该得达到。

err的计算方式为(goal-result)/goal。从list文件看起来输出是负的,就判断是measfail=0的,实际上计算的分子应该换个顺序

楼主:
解决了,我们可以加个weight=-1

网友A(2024-08-27):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我们可以加个weight=-1

请问是加在那个.measure语句的后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加在那个.measure语句的后面呢

含有goal的那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含有goal的那句

好的,我就是不大明白errfunc的作用,是通过errfunc的正负确定下一次迭代的范围是吗,这个是我对ram做的hold的设置,我是通过setup的例子改的,对应的迭代后的波形如下,hold的波形还在clk的左侧,是正常的吗

hold设置

hold设置

holdtime

hold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就是不大明白errfunc的作用,是通过errfunc的正负确定下一次迭代的范围是吗,这个是我对ram做的h ...

是通过正负确定的,你可以看看.lis文件里的迭代方法;
第二个你的意思是holdtime为负值对吧,可以看看一些时序库里cell的holdtime确实也是负值,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