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timing path的clock balance

楼主(2024-07-15):
请教各位大佬,如果两个IP之间无timing path,他们各自的时钟(通过create_generated_clock定义)又是同源同步关系,CTS还会对这两个时钟做无意义的clock balance吗?

网友:
默认是会的

楼主:
好的,如果不想让这两个时钟之间做clock balance,一般做法是不是只能通过set_clock_group设成asyn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如果不想让这两个时钟之间做clock balance,一般做法是不是只能通过set_clock_group设成async?
...

还可以通过单独设置skew  group,控制skew group之间是否需要bal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通过单独设置skew  group,控制skew group之间是否需要balance

感谢大佬!

网友:
IP 的clock  跟外部没有交互,直接设ignore pin,就不会被bal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