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ADC电容阵列版图设计的资料

楼主(2024-07-15):
各位大神,本人正在进行一个16bit saradc的设计,分段电容阵列,计划采样mim电容,请问大家有没有相关资料,关于这个CDAC版图设计,包括电容排列,走线以及桥电容的处理之类的,感激不尽!!!

网友A:
怎么不用mom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mom电容

工艺支持的mom电容最小尺寸都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艺支持的mom电容最小尺寸都很大

一般CDAC都是自己画mom的吧

网友:
电容有非线性啊,这个与校正算法有关,与排版也有关系,得找资料。

网友:
thanks, its 2011 year doc

楼主:
目前计划用的是10u*10u的单位mim电容

网友B:
如果说Active device需要模型支持,对于尺寸有物理限制的话?Passive Device只要工艺能做出来,就没有尺寸的极限。对于mom电容而言,只要finger space用工艺标准的rule,画多小的电容取决于你的设计,而不是PDK的限制。你们这些小朋友都太幸福了,好像没有PDK就不能做设计,以前的工艺哪有PDK,只要符合design rule,其余的就是你自己对器件物理的理解,去做你想要的尺寸。知不知道MIM比MOM多一层Mas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Active device需要模型支持,对于尺寸有物理限制的话?Passive Device只要工艺能做出来,就没有尺寸 ...

感谢前辈,主要第一次做没有什么经验,pdk里给的mom最小尺寸都很大,想请问下这种高精度的sar单位电容大多都用定制的mom电容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主要第一次做没有什么经验,pdk里给的mom最小尺寸都很大,想请问下这种高精度的sar ...

自己做没问题的,主要还是版图上的考虑,阵列匹配很重要。

网友(2025-03-17):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没问题的,主要还是版图上的考虑,阵列匹配很重要。

前辈,想请教一下业界对于电容阵列的走线有没有什么共识?比如有一个8*8的阵列,该怎么排布电容的位置和走线长度才能让结果更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Active device需要模型支持,对于尺寸有物理限制的话?Passive Device只要工艺能做出来,就没有尺寸 ...

请问工艺没有MOM电容的话,也可以自己尝试用MOM做CDA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