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可以封装已经定义的函数,或者将已有的函数重新命名为另一个函数吗?

楼主(2024-07-15):
skill可以封装已经定义的函数,或者将已有的函数重新命名为另一个函数吗?

网友A:
如果你心里面想的是诸如C++那样的encapsulation,或者overloading的功能的话 ,你可以开始用SKILL++的一些特定语法规范来编程,看上去就跟C++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心里面想的是诸如C++那样的encapsulation,或者overloading的功能的话 ,你可以开始用SKILL++的一些 ...

我想的是 有skill自带的函数 A() ,想让它重命名为 B() ,然后我再定义个函数A(),里边调用B(),和其他code

因为在操作layout时,有一个动作会调用A(),又不知道怎么改这个动作绑定的函数,所以想问一下
还有SKILL++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 有skill自带的函数 A() ,想让它重命名为 B() ,然后我再定义个函数A(),里边调用B(),和其他code ...

这个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

请问将A()重命名为B()这一步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你可以试试:
procedur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将A()重命名为B()这一步该怎么操作呢

试试看这样:
procedure(A()
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这样:
procedure(A()
B()

额, 我的意思是想copy一个函数,
例如layout中拖拽这个动作调用的函数是A(),我有个需求是拖拽的时候再判断一下选中的obj是什么,如果是我想要的obj就对这个obj执行函数C()中的操作,如果不是就还执行A()。想实现这个需求就需要将A()copy成另一个函数,比如B(),然后我再定义个和A()同名的函数把A()覆盖掉,自己定义的A()里边调用B()和C()。这样每次拖拽都会有我想要的效果还不影响正常的拖拽功能。

  • A( )  --copy--> B( )

  •

    1. procedure(A( )
    2.   if(xxx then
    3.     C( )
    4.   else
    5.     B( )
    6.   )
    7.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 我的意思是想copy一个函数,
例如layout中拖拽这个动作调用的函数是A(),我有个需求是拖拽的时候再判 ...

换一个思路,如果能把拖拽功能的快捷键绑定为自己写的函数,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思路,如果能把拖拽功能的快捷键绑定为自己写的函数,就简单了。 ...

已经改快捷键了,但是那些没有快捷键的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