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测试PLL的BUFFER选择

楼主(2024-07-15):
目前在设计测试PLL的输出BUFFER上存在选择结构的疑惑,PAD+PCB+bongding线+测试探头的寄生电容的估算大概在5~7pF。之前考虑直接用反相器链驱动,但反相器链没有50欧的阻抗匹配,我怕测试时波形有反射。目前看了一个做了50欧阻抗匹配的BUFFER,不太确定该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
R1/R2阻值为50

网友:
引用 楼主:
R1/R2阻值为50

大佬,原理能讲述一下嘛,没有太明白

网友A:
这是要测1G的时钟?

网友B:
可以啊。看速度,速度不是太高,在pcb板上再接50ohm也可以。driver的供电可以和pll电源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看速度,速度不是太高,在pcb板上再接50ohm也可以。driver的供电可以和pll电源分开。 ...

输出频率160~640M。 你的意思是BUFFER使用反相器链,测试时在PLL输出端并联一个5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频率160~640M。 你的意思是BUFFER使用反相器链,测试时在PLL输出端并联一个50欧电阻?
...

之前流片测试,就用的这种方法,效果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测1G的时钟?

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测1G的时钟?

对,差不多1G,使用这种CML方法可靠吗?谢谢!!

网友C:
只需要关心基波的过零点,所以测相噪不需要那么关心反射吧,输出功率够大就行,想反射的一点功率都没有的概率还是蛮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关心基波的过零点,所以测相噪不需要那么关心反射吧,输出功率够大就行,想反射的一点功率都没有的概 ...

那实际测试出的信号幅度与设计的信号幅度,差距也很大,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关心基波的过零点,所以测相噪不需要那么关心反射吧,输出功率够大就行,想反射的一点功率都没有的概 ...

我之前用频谱仪测试PLL,输出频率点的功率也只有-30dBm左右,与我电路设计输出的幅度差别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频谱仪测试PLL,输出频率点的功率也只有-30dBm左右,与我电路设计输出的幅度差别很大!
...

仿真的时候负载(频谱仪)的50Ω阻抗带上了么?-30dBm确实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的时候负载(频谱仪)的50Ω阻抗带上了么?-30dBm确实太小了

带上了的,之前锁相环是用反相器链来作为测试驱动的,所以芯片内部没做50Ω阻抗匹配。我怀疑是否是buffer驱动问题导致pll输出功率很小,倒也至于这么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上了的,之前锁相环是用反相器链来作为测试驱动的,所以芯片内部没做50Ω阻抗匹配。我怀疑是否是buffer ...

反相器作buffer可以在PCB上靠近芯片输出pin的位置输出串联一个电阻做阻抗匹配,小于50Ohm,具体值可以试一下,比如30,40,50。不过最好还是用open drain的对衬底的干扰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相器作buffer可以在PCB上靠近芯片输出pin的位置输出串联一个电阻做阻抗匹配,小于50Ohm,具体值可以试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