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变容管

楼主(2024-07-15):
如图,使用单port方法,利用sp分析仿真了smic40llrf中的变容管,其中,频率选为1/2*pi,C=imag(yom('sp 1 1)),Q=imag(zpm('sp 1 1))/real(zpm('sp 1 1)) Rsc=real(zpm('sp 1 1)),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很奇怪,不知道为啥

网友A:
电容给直流电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给直流电压了吗

电容需要另外给一个直流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需要另外给一个直流电压吗

需要,单独给一个直流电压,变容管就是利用电压改变来改变电容值的

网友:
是的 varactor就是这个原理 通过改变vgs来改变到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