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bandgap启动问题

楼主(2024-07-15):
各位大佬,本人搭了一个电流模bandgap,电源电压支持1.2 & 1.8V,输出VREF=600mV,现在个别corner下bg不能正常启动上电。
启动电路结构:

楼主:
在1.08V fnsp -40 corner下电路不能正常启动 ,查看DC工作点发现VBG没有被拉到600mV,导致启动电路反相器没有拉低

网友:
你不是找到问题了吗?解决反相器翻转点问题啊,需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