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Find/Replace的GUI界面设置的skill脚本语法

楼主(2024-07-15):
求Find/Replace的GUI界面设置的skill脚本语法,能写进脚本里用快捷键对已在脚本中设置好的源物及目标物进行查找替换的操作

网友A:
6楼图片对应的命令
leSearchHierarchy(
    geGetEditCellView()
    geGetEditCellView()~>bBox
    32
    "via"
    list(
          list("via definition" "==" "Others")
          list("via definition" "==" "Others")
    )
)

网友B:
你打开log显示,然后修改,就可以看见每一步修改对应的skill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开log显示,然后修改,就可以看见每一步修改对应的skill写法

有按照log的写过,但是无法实现功能,只能弹出Search窗口;在cadence help里也没有查询到search form的相关语法。

网友:
我试了可以找到对应via,你可能加select就能够看到它选中了
但是searchCriteriaX中的X在修改查找类型的时候会X++,可能会没办法正确设置。

还有你这个做什么用的啊。

楼主:
对,总是设置不正确;
这是用来批量检测孔数量符不符合要求的,如果不符合第二步再自动替换,但是第一步就有卡住了。

网友(2024-10-11):
建议换DRC去检测,然后通过SVRF的ASCII格式的坐标信息去操作skill。这个find UI不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图片对应的命令
leSearchHierarchy(
    geGetEditCellView()

谢谢大佬,使用该函数确实能输出一个db值,但是无法在layout中显示,想请教一下如何能实现这两部功能或者使其高亮,便于直接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使用该函数确实能输出一个db值,但是无法在layout中显示,想请教一下如何能实现这两部功能或者 ...

不敢当,我也是初学,才一点点学习尝试中

在layout中显示我不会,但是肯定有方法把孔在哪个cell里、几行几列,坐标多少报出来的

网友(2024-11-27):
用过这个gui批量改instname
procedure(changeInstName(file)
let(()
pfile = infile(file)
cv=geGetEditCellView()
when(pfile
     while(fscanf(pfile "%s %s" old_name new_name)
leSearchForm->criteriaScrollView->value9->value=old_name
leSearchForm->replaceCriteriaScrollView->replaceString1->value=new_name
_leiApplySearchCB(hiGetCurrentForm())
_leiSearchReplaceCB("all")
)
)
close(pfi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