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导入数据以后没有生成macro

楼主(2024-07-15):
最近在跟着网上的视频摸索数字后端,但是我看的视频中导入verilog lef tcl 文件后生成了macro 但是我导入以后没有生成macro  大佬们能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A:
一般IP(macro)有的单独的ef文件,也需要读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IP(macro)有的单独的ef文件,也需要读入

感觉应该是macro的lef文件没有正常读取 ,大佬请教一下 怎么才能同时读取两个lef文件 我看好多教程都是直接用了一个all.lef 但是没有写这个东西是怎么整合的 我现在有一个tech.lef和一个macro.lef,怎么把他们合在一起那。初学者 还在自己摸索的阶段

网友A:
gui界面不了解,命令行init_design有个前置,set init_lef_file “* *”,“”里面天上需要的lef,techlef放在第一个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界面不了解,命令行init_design有个前置,set init_lef_file “* *”,“”里面天上需要的lef,techlef ...

好的 多谢 试了一下 然后看了一些视频  感觉应该是我的.tcl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