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有两层power pin的标准单元 如何打power rail的问题

楼主(2024-07-15):
请教各位,如果有两层power pin的话,M1和M2两层power rail之间需要打通孔吗?命令如下:sroute -connect {corePin} -corePinLayer {M1 M2} -layerChangeRange {M1 M8} -targetViaLayerRange {M1 M8} -net {VDD VSS},请问该命令正确吗,是否需要补充或调整呢

网友A:
单独editPowerVia -top_layer m2 -bottom_layer m1  -orthogonal_only 0 -add_vias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editPowerVia -top_layer m2 -bottom_layer m1  -orthogonal_only 0 -add_vias 1

请问是在route之后再加这两层之间的通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route之后再加这两层之间的通孔吗

一般在floorplan阶段就打通孔了,做power mesh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floorplan阶段就打通孔了,做power mesh的时候

好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