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drc跑dummy文件,但是跑不出来是为什么

楼主(2024-07-15):
我先找到了工厂的dummy rule文件(图一),然后进行需要层次的勾选。选择导出文件为gds(图二),但是最后导进版图库的却是没多少金属,这种情况是为什么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这是导入之后的样子,虽然有dummy层次,但是跟我想要的差的很多

网友A:
DRC Max results 选ALL

网友B:
在terminal跑,就没问题了。
用gui跑有时候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Max results 选ALL

!!谢谢,确实漏掉了这一步,但是我的calibre没那么新,应该是把我这两个选择all是吧,刚才试了一下,确实可能是因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erminal跑,就没问题了。
用gui跑有时候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

calibre -gui 然后选择drc嘛,还是改这个文件里面的信息,然后source这个dummy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calibre -gui 然后选择drc嘛,还是改这个文件里面的信息,然后source这个dummy文件,
...

calibre -drc -hier -turbo -64 -hyper commandrule | tee LO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漏掉了这一步,但是我的calibre没那么新,应该是把我这两个选择all是吧,刚才试了一下,确 ...

想问一下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但是我选了他还是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