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模型类型转换

楼主(2024-07-15):
adapter中reg2bus创建了sequencer能接受的item,但是reg2bus创建的是uvm_sequence_item句柄,有没有大佬知道该父类句柄从reg2bus到sequencer,在哪做类型转换的?

网友A:
我的经验一般都是在uvm_test派生一个base_test,在它的connect_phase里面使用regmodel里面的set_sequencer函数把sequencer和adapter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一般都是在uvm_test派生一个base_test,在它的connect_phase里面使用regmodel里面的set_sequencer ...

嗯嗯,就是不知道set_sequencer里面哪里做了类型转换(之前看svh源码没有找到)

网友A:
我没有研究过源码,抱歉了。看看还有没有大牛了解更深层的东西,来给你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研究过源码,抱歉了。看看还有没有大牛了解更深层的东西,来给你解答吧。 ...

没事哈感谢您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你在reg2bus的时候返回的就是实际使用的类了,只是用了父类的句柄,然后在sequencer里面执行了一次cast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在reg2bus的时候返回的就是实际使用的类了,只是用了父类的句柄,然后在sequencer里面执行了一次ca ...

嗯嗯是的,但是sequencer里不做$cast也可以,所以应该不是在sequencer里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但是sequencer里不做$cast也可以,所以应该不是在sequencer里调的

我是说这个cast是源码里做的,sequence里面random出item后会调用seqr的send_req,应该在那里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这个cast是源码里做的,sequence里面random出item后会调用seqr的send_req,应该在那里有做
...

哦哦哦 瞬间清晰了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