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用tsmc40nm做0.4fF的单位电容教程

楼主(2024-07-15):
看了下tsmc40nm里面的crtmom,最小也都1.6fF了,在做一个8bit的ADC,不需要这么大的电容,大概只需要0.2fF的电容,想着自己画个单位电容,但是看库里的crmom里面好多dummy,可以把dummy都去掉,直接绕几层金属做单位电容吗?求画过单位电容的佬,可有偿求助

网友A:
先用pdk提供的电容抽寄生,看是否符合pdk的值,
如果符合较好,可认为寄生是准的, 这时就可以自己画电容, 然后以抽出来的为准

网友:
看下看2016年那篇联发科的320M 10bit ADC吧,应该有教怎么画的

网友:
0.2fF

网友:
寄生都不止,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pdk提供的电容抽寄生,看是否符合pdk的值,
如果符合较好,可认为寄生是准的, 这时就可以自己画电容, ...

用pdk里的crtmom电容抽出来基本是准确的,相差0.05fF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