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自制mom电容提问

楼主(2024-07-15):
我要用的mom电容比PDK中提供的要小,所以尝试自制一个mom电容,现在已经将版图画好,过了DRC,想知道后续该怎么做,怎么把这个电容放到我的原理图中,感谢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现在你这么做只能通过抽取寄生来看对应电容大小。如果原理图中要体现。那网表里要不要也体现出来。要不要通过lvs 来验证连接是否正确。如果都需要。那么再加个识别层,或固定cell名称。修改lvs rule 来check 自定制的device

网友:
学习一下,同样现在也在自己做小单位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这么做只能通过抽取寄生来看对应电容大小。如果原理图中要体现。那网表里要不要也体现出来。要不要通 ...

请问这个有具体的教程么?

网友B:
流片的时候出现了自制的mom被foundry做坏了,in out 连起来了。DRC都过了,但是垃圾FOUNDRY就说我们提供有MOM为什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片的时候出现了自制的mom被foundry做坏了,in out 连起来了。DRC都过了,但是垃圾FOUNDRY就说我们提供有M ...

请教一下您的电容制作流程是什么,我现在刚给电容过完DRC,后续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流片的时候出现了自制的mom被foundry做坏了,in out 连起来了。DRC都过了,但是垃圾FOUNDRY就说我们提供有M ...

请问前仿时候是用相同大小的理想电容来替代自制电容进行仿真吗?自制电容LVS和PEX时候是不是得加个库里的器件去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这么做只能通过抽取寄生来看对应电容大小。如果原理图中要体现。那网表里要不要也体现出来。要不要通 ...

老哥那有什么别的方法吗,我现在也有点卡住了,LVS,PEX需要网表文件,而要得到网表文件又需要LVS,在CIW中抽取的网表是空的。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您的电容制作流程是什么,我现在刚给电容过完DRC,后续应该怎么做呢
...

后面就提pex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前仿时候是用相同大小的理想电容来替代自制电容进行仿真吗?自制电容LVS和PEX时候是不是得加个库里的 ...

单独一个cell,只包含自制的mom,对lvs而言相当于两根金属线,LVS肯定跑不了。可以通过不需要网表纯抽取gds的netlist的流程来实现。具体命令在calibre帮助文档里,好像叫calibre -phdb的。太详细不记得了。
看下foundry有没有给lvs_res这种model,相当于在金属上加了识别层,认为金属线两段是不同net.
仿真时就加上理想cap器件,给cap加上一个lvsIgnore属性。这样抽CDL网表就不认这个理想电容,但是spectre会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片的时候出现了自制的mom被foundry做坏了,in out 连起来了。DRC都过了,但是垃圾FOUNDRY就说我们提供有M ...

哪家代工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片的时候出现了自制的mom被foundry做坏了,in out 连起来了。DRC都过了,但是垃圾FOUNDRY就说我们提供有M ...

细说。。。那一家,我们现在也在用小尺寸电容mom,真滴怕出问题

网友(2025-04-15):
请问解决了吗?什么方法呢?目前也遇到了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