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的POR

楼主(2024-07-15):
POR reset要经过一个counter延迟一段时间等电压稳定才能作为芯片的复位,那么counter的复位用的哪一个?POR吗??这段时间clock也不稳定,那么是不是要设置大一点的counter??怎么保证这个counter正确呢??

网友:
我的看法是,这个POR延时的counter不一定要正确,因为这段时间本来就是等待稳定,只要保证延时后电源电压和clock是稳定的就可以吧。counter的复位可以是POR延时前的信号,一般是窗口门限。达到门限时开始clock和POR的counter,延时后,稳定的clock和复位信号开始作为芯片的工作信号。

网友:
POR是由模拟电路产生的,一般是当供电电压上升到逻辑1电压下限高一点的时候释放POR,这样就能保证内部数字逻辑能够正常工作。而por释放后,并不是所有器件都达到了可工作状态,所以需要做counter延时,确保所有器件都稳定进入工作状态;也可通过 por 后的 coutner 做启动的时序控制。
counter 大小是根据时钟频率和延时大小决定的,一般用格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