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源漏共接不能自动吸附

楼主(2024-07-16):
如图相同端一直不能吸附在一起,abut server和abut transistors都已经勾选了,请问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网友A:
是不是器件合成group了
如果是把group取消就可以

网友B:
这个不勾选,试一下

网友C:
这个打开不是可以自动吸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勾选,试一下

哥。这个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这个在哪儿

在option->layout XL->generation

网友E:
重新拿个新的cdsenv 文件加载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器件合成group了
如果是把group取消就可以

检查了没有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勾选,试一下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打开不是可以自动吸附吗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拿个新的cdsenv 文件加载下试试

能麻烦您细说一下吗?

网友F:
abut server 勾上就可以了,shift+e里面

网友G:
台积电0.18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F:
abut server 勾上就可以了,shift+e里面

你好,勾选了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积电0.18工艺??

是的

网友:
我感觉是pdk的问题,没装好,我上个项目也是这个工艺,也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在其他项目试验,同样的工艺,没有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用原始的cdsenv替换下 你的

网友(2024-12-30):
可以试一下在电路里q一下这个mos,检查一下multiplicity跟number of gate finger,你要是前者是2调出来在layout里就是合并的,你要是后者是2,在layout里调出来就是2个独立的

网友(2025-04-16):
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插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