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和CMOS的闩锁疑问

楼主(2024-07-16):
本人最近在做项目的时候发现:

1. 用于泄放ESD电流的二极管(P-SUB/N+和N-WELL/P+)之间的间距只有10um,且FAB没有严格的LU rule去约束二极管之间的距离,但是理论上这两个二极管也有发生latch up的SCR结构
2. 用于做驱动管的NMOS和PMOS之间间距25um,且NMOS是DNW类型的器件
对此有以下疑问:
1. 二极管不容易发生Latch up吗?为什么间距只有10um?
2. DNW的NMOS相比于普通的NMOS是不是更不容易发生latch up?
3. DNW的NMOS和普通的NMOS距离PMOS的距离怎么抉择?

网友(2024-09-10):
我也想知道到,这个答案

网友:
1.不是二极管不容易发生lathcup,是使用方式限制了发生的风险。2.DNW nmos更安全。3,距离看dnw和pw间距

网友A:
仔细去手动画剖面图看看  LUP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2025-06-29):
引用 网友A:
仔细去手动画剖面图看看  LUP结构就明白了

大佬能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