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电压系数对SAR的影响

楼主(2024-07-16):
题主做了16bit的SAR DAC(失配有数字校准)用了分段电容,想请教一下高精度CDAC电压系数怎么考虑和量化,如果带来非线性应该怎么处理,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找foundry要。
需要指出你一个问题是你搞懂你用的器件吗?做模拟设计,不懂器件结构,不懂器件原理,不去研究工艺的剖面,是用不好器件的。就说MIM电压系数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你相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foundry要。
需要指出你一个问题是你搞懂你用的器件吗?做模拟设计,不懂器件结构,不懂器件原理,不去研 ...

感谢您的回复,在学校使用合作工艺厂的工艺做设计,PDK以及foundry没有电压系数所以在询问一些经验值已做估算。并且就是因为了解过器件结构以及原理,才在设计上考虑mim电容的电压系数问题,如果使用mom电容,mom的结构就决定了不需要考虑电压系数

网友:
那为啥要用MIM电容?不用MOM电容?

网友B(2024-08-29):
请问什么是MIM电容的电压系数,是指电容会随着电压变化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MIM电容的电压系数,是指电容会随着电压变化吗?

是呀
金属电容/poly电阻这种东西看上去都是不产生非线性的无源器件,但是foundry给出的model里,很可能都有电压系数的,也就是说其实是有可能贡献nonlinearit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呀
金属电容/poly电阻这种东西看上去都是不产生非线性的无源器件,但是foundry给出的model里,很可能都有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