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DM调制器的各种噪声的分析

楼主(2024-07-16):
以一个三阶的调制器为例,电路中引入的噪声大概就是我上面说的几种,当然一些我强归为了噪声,也是为了研究他们的传递函数如何;
上面的噪声,哪些被过采样?哪些被整形,整形又是几阶的?
我认为最直观的我们常见讨论的:
1.KTC噪声,这个是被过采样的,在(-fs,fs)是白噪声,但是因为这个是采样网络带来的,是不被整形的,因此他是整个调制器带内底噪的重要源;
2.量化噪声,调制器的核心噪声,量化噪声也是在(-fs,fs)是白噪声,被过采样加3阶整形;

问题是各级积分器的失调和噪声是如何的呢?这个是我的疑问,我自己倾向的答案是:
我们通常把噪声等效到输入端,那么对于三阶的系统,由于第一级积分器输入的噪声看起来是跟信号,反馈信号直接叠加的,那么第一级积分器的噪声和失调就是直接等效到输入信号里面,走信号传输函数。那么第一级运放的失调就会在频谱上dc处有一个分量。那运放的噪声呢,我很关注这个,尤其是0~bw带宽内的噪声;我对我做的运放的噪声进行了仿真,求的了其中输入噪声的功率谱:V^2/Hz,并且把他进行了积分在0~20k(这个是我的BW),然后得到了一个数值,2n (V^2),可是这个数值是实打实送进去带内的等效输入的噪声呀,不被整形,传输函数≈1,经过计算要使得SNR得到110dB,需要的带内噪声总功率约为4p(V^2),我整个2n/OSR,OSR取500才能满足,这个也太极限了吧,可是如果真的是我这样想的,为什么大家很少关注OP的噪声呢?这个闪烁噪声在先进工艺下尤其的大(实际上大部分会做斩波去消除,但是效果如何我没验证过)

比较让我不担心的是,2.3级积分器的失调和噪声,因为他们在环路内,会被整形,第二级的噪声比第三级的差一些,因为他多了一个前向增益。但是被整形以后,几乎来说他们两个完全不是大头。因此我基本认为可以不考虑。

然后就是量化器的失调和噪声了,我是这样认为的,量化器的失调和噪声等价在其输入端,那就和量化噪声走一样的噪声整形传输函数了,是否量化器的失调只需要远低于量化噪声就可以不考虑了呢?但是我面试的时候,好多面试官会问我,量化器的失调电压的问题,所以我很头疼,但是我在simulink中量化器前面加一个恒定的offset,影响确实不大呀,我存疑,希望得到大家的回答!

上述只是我粗浅的一些理解,可能有许多错误,见谅

楼主:
有没有人呜呜,顶一下

网友A:
mark,看有没有人解答。我之前研究sdm时也试图算过,半途而废了。 我注意到的和你描述不一致的几点是,(1)积分器没有不关注OP噪声的。(2)不会积到0,一般20~20kHz。(3)低噪声运放噪声远小于2n(V^2)。(4)运放噪声不会100%贡献到输入,介绍积分器噪声或者开关电容噪声的资料会讲,我参考的是boris murmman

网友:
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学习计算开关电容网络噪声,看看噪声怎么传输的。怎么计算方便。同时尝试建模,和论文相互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看有没有人解答。我之前研究sdm时也试图算过,半途而废了。 我注意到的和你描述不一致的几点是,(1 ...

谢谢前辈您的回答。根据您提供的方向,以及我之前看的understanding SDM那本书,我突然想到之前关于积分器输入噪声,有一部分叫动态范围缩放的,说通过缩放可以降低噪声,感觉和您提供的Thermal Noise inTrack-and-Hold Circuits就是B.Murmann大佬说的思路好像很接近,我有时间细读一下开关电容这部分的噪声分析。
但是我还是有点疑问:
1.为什么闪烁噪声往往考虑20~20kHz,0~20Hz那部分是怎么处理掉的呢?
2.就是我一直和我同学有分歧的点,量化器,比如Latch比较器,其失调电压是否在环路内,如果是在环路内,那走的就应该和噪声传递函数一样的传输函数,应该是高通的,那是不是可以不考虑这部分了?

下面这个图是我之前仿真用的一个模型,我想在量化器之前加入一个固定电压来模拟offset,加进去发现对SNR影响不大。我最近面试的时候多次有面试官问我这个量化器失调的问题,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考虑错了,这部分其实很重要!因为我只是在学校做一些仿真,没有实际流片的结果支撑。

楼主:
不要沉了呜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您的回答。根据您提供的方向,以及我之前看的understanding SDM那本书,我突然想到之前关于积分 ...

(1) 具体积分范围得看应用,同时可能会在数字域和模拟域集成一些高通和低通滤波器。20~20kHz是音频应用的范围,因为人耳听不到这之外的声音。音频deltasigma ADC在数字域会进行抽样滤波,相当于低通滤波,还可能会额外集成高通滤波。DAC则会在输出通过隔直电容进行高通滤波,通过RC网络低通滤波。 (2)不论什么ADC,固定offset都不会影响SFDR,只有随输入信号变化的offset引入了谐波会对性能有影响。对于delta -sigma,即使比较器有随输入信号变化的offset,和量化噪声类似,由于低频成分会被搬移到高频,可忽略。多比特比较器的offset则更加复杂一些,但同样由于其中的低频成分会被搬移到高频,影响也有限。以上也是我的猜想,你拿不定可以看书,怎么分析和建模,书上都有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您的回答。根据您提供的方向,以及我之前看的understanding SDM那本书,我突然想到之前关于积分 ...

书上写的几乎可以无脑相信,特别是几大圣经修订过几次后错误越来越少了,倒是论文,水分很大。理论基础扎实很重要,产业界流行的流片拜佛烧香的迷信行为,并不是因为芯片设计是玄学,而是这个需要多人合作的大型项目链条太长,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结果。

楼主:
呜呜要沉了

网友(2024-09-29):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4-11-28):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您的回答。根据您提供的方向,以及我之前看的understanding SDM那本书,我突然想到之前关于积分 ...

量化器的输入参考噪声会被整形掉,但是失调会产生死去,这个失调电压是DC量,甚至可以直接等效到积分器的输入端,是不可以被整形的,可以参考《understanding sigma-delta……》中译版p.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