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验证中initreg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4-07-16):
各位大佬,在验证中,我开启initreg,但是挂载的s家的VIP会报错,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吗,不开启initreg就没问题,不用这个VIP也可以编译仿真过,所以很神奇。

网友A:
initreg中不要初始化vip相关的interface就可以了,只初始化r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reg中不要初始化vip相关的interface就可以了,只初始化rtl

是的我现在这么做了,多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这么做了,多谢啊

请问一下大佬,最终如何去初始化RTL而不去初始化vip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大佬,最终如何去初始化RTL而不去初始化vip的呢???

使用cfg文件来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cfg文件来配置

感谢大佬解惑,能否给个例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