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t_apb_if用于多master场景

楼主(2024-07-16):
请教各位大师个问题:

       在验fabric的时候,如果有多个apb master口,在例化了synopsys的svt_apb_if之后,内部会有slave_if[15:0]总共16个接口,这些接口可以当作master口使用吗,还是例化一次只能用作1个master口?如果不能这样操作,只能例化多个svt_apb_if接口吗?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A:
例化多个svt_apb_if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化多个svt_apb_if接口

非常感谢大师回复,那多个slave该怎么接呢?比如有4个apb master 4个apb slave,如果需要例化4个svt_apb_if分别接master,那么4个slave该如何接呢?能使用1个svt_apb_if例化出来的slave_if[15:0]中的slave接口去接输出端的4个slav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师回复,那多个slave该怎么接呢?比如有4个apb master 4个apb slave,如果需要例化4个svt_apb_ ...

还没试过这么干,建议试一下,试错成本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