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ormality工具的RTL VS RTL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4-07-16):
Hello各位大佬,我们项目有个模块A由于需求变化从一个层次结构移到另一个层次结构。但是从顶层看整个模块功能是等效的。
但是在formality工具报的failing point如下,可以看到该rd_ptr_sync_reg[0]寄存器输入均是0,但是输出ref是1,imp是0,patterms窗口如右图,没太看懂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定位与解决。是不是同一个模块在不同hier下需要手动去匹配上?

该寄存器的具体代码如下(ref和imp均使用同一份代码)

wire [3: 0] rd_ptr_sync_nxt ={rd_ptr_sync[2: 0], rd_ptr_sync[3]};
always @(posedgeaclk or negedge aresetn)
  begin : p_rd_ptr_sync
    if (laresetn)
      rd_ptr_sync <= {{3{1'b0}},1'b1};
    else if (rd_ptr_upd_en)
      rd_ptr_sync <=rd_ptr_sync_nxt;
  end

网友A:
没 match上,整个模块的flop应该都不能被match,需要手动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 match上,整个模块的flop应该都不能被match,需要手动match

set_user_match有办法把整个模块设置成match吗?好像文档里没有提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_user_match有办法把整个模块设置成match吗?好像文档里没有提到

应该不行吧。但是report unmatch ,用脚本处理一下应该不难。其实你这个需求应该用跑仿真或者跑sec的方式验证。

网友:
这种应该用assertion的方式来做等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