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球焊第二焊点上再焊一个点是为了加固吗?

楼主(2024-07-16):
球焊第二焊点补点的操作难易程度和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WB二焊点常规是鱼尾,你加个球,理论上可以增加结合减少NSOL,缺点:UPH变低

网友:
另外,理论上金线的使用量也会增加,即封装成本也增加。
至于难易程度,一般压焊设备都有功能参数,应该有标准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