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选中线的问题

楼主(2024-07-16):
请问,怎么选择线的一段?而不是整条线

楼主:
类似左边,因为我只想复制线的一段,而不是整条线

网友A:
快捷键y ,然后选择你要copy的区域(注意只显示你需要copy的层次),然后shif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y ,然后选择你要copy的区域(注意只显示你需要copy的层次),然后shift+y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随便在模块上截取一块,很方便的

网友B:
ctrl+s,框选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s,框选部分

网友:
F4快捷键,多选好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