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lava投递节点问题

楼主(2024-07-16):
各位佬,现在有个openlava的小环境,master+slave,大概4台计算节点,客户机是10多台,现在计算节点、添加客户(投递机)节点都在一起,
目前使用队列,将投递节点排除在外,不能接收投递任务,
使用bhosts命令能看到所有机器,怎么设置才能使bhosts只看到计算节点,看不到投递节点。

有懂的大佬能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A:
你自己写个批处理。叫bhosts然后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写个批处理。叫bhosts然后你懂的

这是个办法,也行,但我还是想知道openlava里面是怎么通过配置文件来区分计算节点、投递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办法,也行,但我还是想知道openlava里面是怎么通过配置文件来区分计算节点、投递节点
...

改个好听的主机名

网友B:
openlava配置文件lsf.cluster.<cluster_name>文件中应该有区分主机类型的server字段,投递节点设为0,计算节点设为1,应该在执行bhosts的时候只显示计算节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lava配置文件lsf.cluster.文件中应该有区分主机类型的server字段,投递节点设为0,计算节点设为1,应该 ...

这个在我发帖询问之前测试过,设置之后,投递节点bsub提交job会反馈服务不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我发帖询问之前测试过,设置之后,投递节点bsub提交job会反馈服务不可用
...

哦哦。请问是啥报错,或许可以查资料进行解决一下子。服务不可用?印象中如果这么配置之后,投递节点不需要启动openlava服务。

网友:
你单独把lsb.hosts 的maxj 改0,这样投递设备会默认为不接受任务

楼主(2025-06-11):
使用如下操作关闭了nodexxx节点暂时解决了,这样任务不会提交到nodexxx节点,但是nodexxx节点依然可向集群投递任务
badmin hclose nodexxx
badmin re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