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是什么功能呢?谢谢

楼主(2024-07-16):
(图片)

网友A:
看起来是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
看着像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施密特触发器。

有点怪,施密特触发器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
搭个电路仿真一下或者直接分析输入从0-1变换,各节点变化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怪,施密特触发器好像不是这样的

功能类似,有迟滞的作用,能一定程度加强抗噪的能力

网友:
截图不完整,大概率锁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