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后仿数字模块信号很差,幅值抬不到VDD

楼主(2024-07-16):
SAR的数字部分的信号,后仿的高电平都达不到1.2V的DVDD,分析后发现后仿提参不提R就是正常的,问题应该出在这个“R”上。例如输入时钟信号的图1,上面是提R+C+CC,中间是提C+CC,下面是前仿真;

然后比较器的输入信号也是,不提R和前仿真一样波形正常,提了R波形也变得非常差。图2是提R的,图3是不提R的;

还有就是模拟部分的信号都很正常,但是和数字的DVDD和DVSS相接的信号都出现了上述问题,尤其是幅值抬不到DVDD。

小弟觉得可能是ir drop的问题?但是版图也铺了电源和地呀,还加了decap的mos电容,工艺是smic130的工艺。

现在没有任何头绪,希望站里的大佬们能指点一下小弟,谢谢各位!

图1:输入时钟信号

图1:输入时钟信号

图2:后仿提R

图2:后仿提R

图3:后仿不提R

图3:后仿不提R

楼主:
昨晚我重新做了一版不区分模拟和数字的,仅仅只是将原来版图中DVDD和AVDD连在了一起、DVSS和AVSS连在了一起,发现结果确实就变好了
后仿的数字信号也几乎没有掉电,在1.19V左右,然后比较器的输入波形也和图3一样比较平滑。。。
真的很疑惑是什么原因呢,就只是将原来版图上两个电源和地连在了一起,结果就变好了,请教下大佬们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而且很奇怪的一点是模拟部分没有问题,数字部分却有问题,但是我都是用一个vdc给的DVDD和AVDD,仿真器应该都是一样进行计算的吧。

楼主:
晚上咨询他人说是irdrop,但是我的电源轨给的是6-7,小弟觉得应该不算窄吧

网友A:
看起来,寄生参数R不小啊,1.你看看版图是不是用poly走线的(纯猜测);2.你先把“clk_50M”后仿优化好了,再看后面模拟部分,时钟settle不对的话,对模拟的settle也会有影响;3.看看IR drop有多少,工具应该可以看一些关键线上的详细寄生大小。

网友B:
数字部分单独分DVDD的话其实很好debug,啥叫IR drop,取决于I多少,先去看DVDD有多少电流,才去算有多少寄生的R,然后才去修正版图。版图不是铺了电源地就行的,那叫过lvs,要根据实际功耗去判断怎么铺你的power mesh,才是正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寄生参数R不小啊,1.你看看版图是不是用poly走线的(纯猜测);2.你先把“clk_50M”后仿优化好了, ...

前辈您好,1.用的m5和m6走的电源和地网格,宽度给的6-7(说实话不太清楚到底给多少合适) ;2.就是比较奇怪相同的版图画法,结果模拟部分的信号都是正常的,数字部分却掉电了。还有就是不太清楚还能怎么优化“clk_50M“这个信号呢,小弟感觉版图上能加宽的线都加宽了;3.昨晚我在m5、6上叠上了m7和m8,后仿后发现数字部分掉电从原来的1.11V变好到了1.14V左右。请问量化irdrop的工具是什么呀,第一次遇到irdrop没太多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部分单独分DVDD的话其实很好debug,啥叫IR drop,取决于I多少,先去看DVDD有多少电流,才去算有多少寄 ...

前辈您好,电流如下图所示,请教下如何计算irdrop呢,第一次遇到irdrop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小弟这样计算对不对?平均电流取30mA,然后数字信号高电平在1.14V,对于1.2V的DVDD那就是掉了0.06V电压,0.06V/30mA=2ohm,意思电源线上的阻抗是2欧姆,然后基于此该如何进行优化嘞

网友B:
调整电源和地线的版图啊,加宽或加层,你只要告诉版图,现在后仿ir drop太大,估算r有多少,你希望优化到多少能接受,剩下的交给版图就行了。

网友:
不过标准数字单元,能接受的电源电压范围一般都是±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电源和地线的版图啊,加宽或加层,你只要告诉版图,现在后仿ir drop太大,估算r有多少,你希望优化到多 ...

前辈您好,小弟现在还是学生,设计加版图都是要自己完成QAQ。我刚刚找了下pdk里金属线方阻的描述,首先请教下小弟刚刚的阻值计算是对的吗,该如何继续优化到想要的结果呢。主要其实我在意的不是数字信号的掉电,而是图2相较于前仿的图3出现了很多陡峭,想把这个比较器的输入信号优化好,但不知道如何下手,然后觉得可能是DVDD的irdrop的问题

方阻

方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