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二次中频中为什么正交混频可以抑制镜像复制呢?

楼主(2024-07-16):
如图所示零二次中频会出现自身为镜像信号的情况即  左半部分混频至0时 右半部分也会叠加过来

拉扎维教授书上写到为了抑制镜像可以用正交混频 可是为什么可以抑制呢  正交混频相当于输入信号分别乘以相位差为90度的LO信号  由和差化积得到输出信号也相差90度 为什么这样就能抑制镜像了呢

楼主:
有思路了 计算一下偏离中心频率的右侧信号与其对称信号 分别和正交混频信号相乘看看叠加情况

楼主:
破案了  不能抑制镜像   其中一个输出还要相移90度后再与另一个输出加法才能抵消  沟槽的翻译

网友:
hhh还是看原版的书好些,这个好像也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