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仿真速度问题

楼主(2024-07-16):
只是一个特简单的与非门电路仿真,设置了20ns的tran 要转半天沙漏才能出来结果,这是啥情况呢?有些复杂的电路反而速度很快 几乎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已解决,原因是library里放了两个工艺库 导致仿真特别慢

楼主:
即使只仿真个理想电路也会这样疯狂转沙漏,太折磨了

网友A:
CPU核心设置和APS开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核心设置和APS开了么

请问这个在哪里开啊 我现在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在哪里开啊 我现在是这样的

Use ++aps可以勾上

楼主:
这个界面要好半天才能弹出来,鼠标变沙漏全都卡住半天什么都点不了,仿真需要的时间其实还可以。真不知道咋回事了

楼主:
这是生成网表的速度太慢了嘛?我猜测的,问了问实验室的师兄,但也没能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Multi那个也不要点auto,写成16或者32,看你家服务器的大小。还有一个可能是实验室给你的账号分配CPU的时候分配的上限很低,比如说1个。那么你生成网表的时候,就只能用一个CPU,就会一直沙漏

楼主:
主要还是生成网表的问题,有些比较复杂的电路反而生成的更快,比如这两个

、、
一串延时单元的电路一下子就生成好网表了,下面这一个延时单元仿真一下反而要转好久

网友(2024-08-20):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原因是library里放了两个工艺库 导致仿真特别慢

这个为啥会有影响啊?声称网表的时候的工作库不是只能attach一个库么,多方一个库也掉用不到那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