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源漏共接报错

楼主(2024-07-16):
源漏共接后,VDD端不报错,其他net端都会显示一个X,但是运行了DRC和LVS都没找到相应的错误警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上面解决办法,具体情况如图所示

网友A:
应该是XL关系调出来的 器件的source drain端有net name ,net name不一致的线接在一起就会这样。这是一层mark层 可以在verify ->markers->delete all中将她们删掉 或者试试mos翻转一下 将net名一致的端口共用 LVS过了其实都可以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XL关系调出来的 器件的source drain端有net name ,net name不一致的线接在一起就会这样。这是一层ma ...

可以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