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加减可逆计数器在控制加减信号电平转换时,输出信号翻转

楼主(2024-07-16):
用的是异或门和DFF组成的加减可逆计数器,sel控制计数器的加减,发现在sel电平转换的时候,输出值集体翻转,请问这是因为什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感觉d触发器被复位了

楼主:
这是电路结构和仿真结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感觉d触发器被复位了

更新了电路和结果图麻烦再看看

网友B:
异或一个输入变了,输出肯定会变啊,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或一个输入变了,输出肯定会变啊,有什么问题吗?

点醒我了 之前一直没注意这,那请问大佬应该怎么实现这种可逆计数的功能呢,在加减变换时继续按上一个状态执行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醒我了 之前一直没注意这,那请问大佬应该怎么实现这种可逆计数的功能呢,在加减变换时继续按上一个状 ...

我也不知道,做点猜测:Q + ~Q = ‘1=(Q+1) +(~Q-1)=(Q-1) +(~Q+1);

你之前用~Q做下一级的clk,实现了Q+1。所以 sel 切换的时候要做一个~Q的保存,之后做的就是~Q+1,对应的Q就是Q-1了。

或者简单点:
两组寄存器,一组记录加的次数,一组记录减的次数,加-减=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