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一个加减可逆计数器

楼主(2024-07-16):
如图,一开始用异或门和DFF设计的,但发现当选择信号改变时,输出也会跟着变,不会在上一状态的基础上进行加减,那应该怎么合理的设计这一结构呢,请大佬指教

网友A:
这种电路的话,写个verilog拿标准单元DC综合一下,再把网表导入virtuoso不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的话,写个verilog拿标准单元DC综合一下,再把网表导入virtuoso不方便吗? ...

之前学的verilog都忘光了 一点不熟悉,想看看有没有模拟的实现方法

网友:
写verilog不一定要自己熟悉啊,让chat-gpt帮你写不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