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合并问题

楼主(2024-07-16):
virtuoso里pcell可以合并吗,合并后如果有contact冲突只能打散然后修改吗,以前用laker可以直接增减mos的孔,也能用指令把两个mos直接合并,virtuoso的pcell能实现吗,目前是直接拖动合在一起,尝试下来目前感觉pcell除了定义好的参数其他的不太能修改,求解

网友A:
可以shift+e将Abut Server自动吸附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shift+e将Abut Server自动吸附打开

打开过了,好像没啥变化

网友A:
打开后吸附只会保留一边的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后吸附只会保留一边的孔啊

感谢感谢,了解了,但是像我图里那样,T型栅极出来的体接触那些孔还会在,这种是不是只能打散去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