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能仿真n个相同主线圈和一个次线圈组成的变压器吗?

楼主(2024-07-16):
100资产

网友A:
可以,每个线圈的端口都打好port就行,不过没办法建模,可以用S参数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每个线圈的端口都打好port就行,不过没办法建模,可以用S参数做仿真。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每个线圈的端口都打好port就行,不过没办法建模,可以用S参数做仿真。 ...

请问这时候的type怎么选择呢,transformer的type限制了只能有两个线圈的port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时候的type怎么选择呢,transformer的type限制了只能有两个线圈的port

选nport,你这个不能建模,他只能当一个多端口的器件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nport,你这个不能建模,他只能当一个多端口的器件在仿真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4-09-05):
引用 网友A:
可以,每个线圈的端口都打好port就行,不过没办法建模,可以用S参数做仿真。 ...

大佬,只绕了一圈的电感是用EMX single ended type来提吗?还是differential type来提?

用nport提的结果和differential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nport,你这个不能建模,他只能当一个多端口的器件在仿真

请教下,只绕了一圈的电感是用EMX single ended type来提吗?还是differential type来提?

用nport提的结果和differential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