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通孔求助

楼主(2024-07-16):
layout在切换通孔类型时会因为不同通孔的规则不同而根据row和column来改变尺寸,可不可以修改设置让其根据面积来更改

网友A:
自动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打孔?

对,就是自动打孔后我想将其转化为另一种通孔如何能使其面积不变

网友:
把原孔删了,重新自动打的孔不是能适应已有的面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