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TARRC 执行grdgenxo报错 without STAR-RC2-TCAD license

楼主(2024-07-16):
        数字版图参数提取使用命令 grdgenxo **.itf, 报错如下:

Checking the database: second pass... (GRD-0261)
WARNING: (893) ITF: WARNING: Via layer nsubCont does not have RPV or RHO specified. (GRD-0439)
WARNING: (893) ITF: WARNING: Via layer psubCont does not have RPV or RHO specified. (GRD-0439)
Done. (GRD-0062)
Printing TLUPlus model file
StarRC_018V3EBCD_1P4M_3Ia_1TMa2_1stMIM20_CMAX.TLUPlus/.StarRC_018V3EBCD_1P4M_3Ia_1TMa2_1stMIM20_CMAX.tmp
... (GRD-0279)
Generating global variables... (GRD-0268)
Generating resistance tables... (GRD-0263)
Generating additional capacitance information... (GRD-0264)
......................................................Generating via information... (GRD-0266)
Generating conductor layer information... (GRD-0267)
Done. (GRD-0062)
Reading StarRC_018V3EBCD_1P4M_3Ia_1TMa2_1stMIM20_CMAX.itf
WARNING: (893) ITF: WARNING: Via layer nsubCont does not have RPV or RHO specified. (GRD-0439)
WARNING: (893) ITF: WARNING: Via layer psubCont does not have RPV or RHO specified. (GRD-0439)
ERROR: Grdgenxo can NOT proceed without STAR-RC2-TCAD license. Please make sure the license is up
       and running. (GRD-0124)

本人新手,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需要license

楼主:
刚才试着运行了一下,因为手上只有ITF &TLUPlus 文件,我需要*.nxtgrd 文件,跑starrc.看网上指导,用命令:
grdgenxo **.itf ,报如上一楼错误,
然后我用 grdgenxo -itf2TLUPlus -i itf_file -o tlu_file,运行是成功得到了 TLUPlus 文件。所以到底存不存在版本不兼容问题啊?

网友A:
提示得很清楚,license缺少“ STAR-RC2-TCAD ” feature, 添加该feature重新制作licens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得很清楚,license缺少“ STAR-RC2-TCAD ” feature, 添加该feature重新制作license文件 ...

好的,谢谢。我以为一个命令 grdgenxo 只要有能运行的分支指令就是有license的,原来是这一“STAR-RC2-TCAD”功能的license.感谢解释。

楼主:
非常感谢3#楼的答复,我以为能运行grdgenxo 就是有license.原来针对分支功能“STAR-RC2-TCAD"也需要。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 ,通过增加license 得到了解决,感谢#3楼的帮助

网友(2025-03-08):
引用 网友A:
提示得很清楚,license缺少“ STAR-RC2-TCAD ” feature, 添加该feature重新制作license文件 ...

请问如何添加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