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创建的器件怎么和版图对应起来?

楼主(2024-07-16):
各位哥好,由于需要创建一个新器件,现在问题来了,我把版图画了,但是没有symbol,但我在搭建电路的时候要用这个器件,那么这个symbol怎么创建?我的目的就是想像随意用库里面的nmos那样,比如搭一个反相器,PMOS NMOS的器件一调出来,画版图直接导入,打完pin过lvs。现在不清楚这个新器件怎么和版图一一对应起来。请问有什么思路呢?

网友A:
这个器件,pdk里没有的话,是不是需要你新建个module?

网友:
如果是已经制作好的库,器件会有对应的电学模块信息和版图信息,这种直接在layout里摆放对应名字的器件就行;如果是自建库,需要自己画器件的版图,然后再一一对应上,不过操作不记得了。我印象里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器件的内部电路搭完,然后在电路里面有一个Create----Cellview----From Cellview ,建立一个symbol,然后会弹出一个symbol界面,你设置一下symbol形状输入输出电源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器件,pdk里没有的话,是不是需要你新建个module?

差不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