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22nm dummy fill

楼主(2024-07-16):
现在用UMC22nm做设计,对于一个模块A,我想要在上面加上nodummy这一层,但UMC22的nodummy是分开加的,需要一层一层的加,但在LSW里,
dummy block有2种。

以M1为例, M1的dummy叫M1_CAD(dummy), M1的dummy block有2个(M1_CAD(dummy_block) & ME1(dummy_block)),我理解的
这里要用M1_CAD(dummy_block),但ME1(dummy_block)是做什么用的,何时会用到?

有没有人用过此工艺,望指点一二,感谢。

另外,添加dummy后,后仿是否会对某些net或模块的特性产生影响?dummy图形都是一些浮空的poly或metal,如何影响后仿特性的?
经验而谈,一般dummy对什么样的电路模块影响较大,比如高速(多高速率以上)或者特殊类型模块,等等。

网友:
一般加dummy会影响高速模块,我的做法是高速模块以及高速线不加dummy,或者手动加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