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tsmc 7nm版图的drc问题

楼主(2024-07-16):
图里随便画的两层M1金属,drc的summary里没有识别出这两条M1,但是results里会报M1.R.30.T这个错,大致意思猜测是M1xdy_META这个层必须inside在M1_main里。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M0,M1等double pattern层,M4等高层金属不会有问题(summary里会识别出来)。查了一下design rule手册,关于M1_main只能查到这个表格,个人猜测是CAii是color A,CBii是color B,这两个图层在calibre.drc里的定义小弟也看得一头雾水,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一些设置

网友A:
你这两根线上色了吗?7nm需要手动选择一下color,

抱歉,没看到你最后一张图,这个图是q metal的时候选择的吗

网友:
没有做过7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根线上色了吗?7nm需要手动选择一下color,

抱歉,没看到你最后一张图,这个图是q metal的时候选择的 ...

是的,网上找了几个有7nm版图经验的人,都是这么设置的

楼主:
顶一下自己

网友:
目前情况就是需要给金属上色,才不会有这个DRC的问题,没做过7nm的,从楼主说明的情况来看,应该是M0-M3都需要上色。设置颜色有三种方式吧

网友B:
设置颜色:1、可以q一下金属的信息,在MTP color里面设置。2、可以toolbar里面的Multiple Patterning里面有相关设置3、就是设置快捷键mptDoToolbarAction("LockColor1"),mptDoToolbarAction("LockColor2");需要注意的是设置颜色需要是lock的状态,要不也是会有DRC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颜色:1、可以q一下金属的信息,在MTP color里面设置。2、可以toolbar里面的Multiple Patterning里面有 ...

回复大佬:1、color都设置了color1,2、我打开toolbar里面的Multiple Patterning里面按照fully colored flow进行了设置3.mptDoToolbarAction("LockColor1"),mptDoToolbarAction("LockColor2")我手动输在virtuoso的shell里了;4. 这两层金属都是设置了lock的
结果还是一样,大佬可以私聊远程交流吗,有偿,微信号wxid_bmghuq59ux4k22

网友:
应该有pdf吧,你两条M1上的同一种颜色,space这么近,然后是不是M1的w不在规定的w里面,我记得M4以下metal的w是有固定值的吧。好几年没做7nm了,有点忘记了,你点亮错,报哪里?

网友:
孔也需要锁色

网友:
两条相近的metal应该上不一样的颜色吧

网友:
换个绿色试试呢

网友B:
抱歉,最近有点忙忘记看帖子了,你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嘛,按道理说上了颜色并且lock了DRC就没有那个问题了。我尝试加你的微信,但是没有搜到,如果你还有问题,就加我的微信号sah-Hannah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design manual吗  谢谢    501253136@qq.com

网友:
design manual都是保密的。tsmc特严。

网友(2024-11-13):
一般遇到M*_R的金属颜色错误,要么是忘记上颜色了,要么是整条金属颜色没有上全,要么是2个金属重叠在了一起,然后上的是不同的颜色,其他的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7nm以后tsmc不给做了吧

网友(2025-04-14):
引用 网友B:
抱歉,最近有点忙忘记看帖子了,你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嘛,按道理说上了颜色并且lock了DRC就没有那个问题了 ...

大哥 方便加一下您的微信吗 最近在自学7跟16的工艺 有一些暂时无法理解的问题 希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