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带宽PLL相位噪声拟合

楼主(2024-07-16):
基于锁相环锁定时间的指标要求,环路采取变带宽设计,刚开始上电用大带宽,快锁定时切换成小带宽,如果要用MATLAB拟合整个PLL的相位噪声,一个疑惑,变带宽时候的噪声拟合用大带宽参数还是锁定后的小带宽参数呢?

网友:
切换到小带宽然后锁定了之后,PLL的输出不是应该就由小带宽那个参数决定吗?为啥要拟合变噪声的时刻的相位噪声呢

楼主:
我的表述有问题,就是拟合锁相环的噪声,谢谢梳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