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t_ahb_if用于多master 多slave验证

楼主(2024-07-16):
请教各位大师个问题:

       在验fabric的时候,如果RTL有多个ahb master/slave口,在例化了synopsys的svt_ahb_if之后,内部会有slave_if[15:0]/master_if[15:0]各16个接口,这些接口可以直接连接至RTL的不同master或者slave口使用吗,还是例化一次svt_ahb_if只能与个1个master或者slave相连?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2024-08-19):
可以直接使用,ahb_if.master_if[0] 和 dut的master1 连接, ahb_if.master_if[2] 和 dut的master2 连接,

网友:
默认16个,cfg文件里不是还可以再定义num_master/slave吗?cfg里才是真正使用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