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能调用器件

楼主(2024-07-17):
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在新安装一个PDK之后,layout窗口第一次用i可以调用器件,再次用i调用器件CIW窗口就会出现*Error* Illegal approach! please get this PDK with DBH YourFab flow properly.该报错,且无法调用。

楼主:
大佬们都没遇见过吗.....

网友A:
这种错误,没有遇到过。试过重启了吗,有可能重启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错误,没有遇到过。试过重启了吗,有可能重启就解决了。

重启后第一次是可以调用的 再次调用就会报同样的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后第一次是可以调用的 再次调用就会报同样的错

所有的器件都不能调用吗,你这个pdk库有没有啥问题啊,check 一下。

网友:
pdk有问题,你是按照东部的流程申请的吗

网友(2024-08-21):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大佬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5-09-13):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PDK 申请是正常流程。在 server1 上可以,但在 server2 上不能用。不知是 IT 的问题还是 PDK 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