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ocv相关的流程设计求教

楼主(2024-07-17):
请教各位,aocv在innovus各阶段和pt过程中有哪些相关设置和ocv有所不同呢,第一次接触aocv,谢谢大家

网友:
foundry 提供的signoff guide 一般会有的

网友(2024-08-21):
多吃了一个aocv file

网友A(2024-12-09):
foundary厂一般会给你个pdf文件,告诉你aocv要如何设置,本人遇到过的是配置tsmc 22nm的2d-sbocv  + wire aocvm文件,同时在flow中需要设置singoff标准的温度ocvT,电压的ocvV,最难的是这两个参数的计算,一般需要依据foundary厂给的表格去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oundary厂一般会给你个pdf文件,告诉你aocv要如何设置,本人遇到过的是配置tsmc 22nm的2d-sbocv  + wire a ...

这2个参数是不是后端需要根据flat ocv设置的效果推算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2个参数是不是后端需要根据flat ocv设置的效果推算出来呢?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7258632   你看下这个帖子,应该能解决你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