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格点

楼主(2024-07-17):
9Ga:
a 0.005um on-gr1d
Drawr bOwI must contorm to
511Le
:Except1on:
N0GRID laver exist,
off-grid is ok.
我把格点设置成了0.005,为什么还是会报错,求解决方案

网友:
有东西不在格点上

楼主:
怎么调整呢,不太会

网友:
q看参数,如果不是0.005的整数倍,调整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