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求助

楼主(2024-07-17):
各位  这种错一般从哪些方面考虑啊

网友A:
size 不对。调整下layout.

网友:
先看尺寸,如果都对就看连线,识别层,

网友:
会不会多盖了一下识别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ze 不对。调整下layout.

以前都是能过得  我在其他地方有改动  这个大模块仅仅往左动了一点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能过得  我在其他地方有改动  这个大模块仅仅往左动了一点点

尺寸差了这么一点,是有层没跟着动吧?看看MOM标识层一类的layer有没有没跟着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差了这么一点,是有层没跟着动吧?看看MOM标识层一类的layer有没有没跟着挪的
...

刚发现原图管子就是123个  电路上124个  可是原图就能过

网友C:
很明显,版图123,电路124,把版图改成124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版图123,电路124,把版图改成124就可以了。

光看报错是这样的  管子也确实是123个  但是不能改 画图的人为什么能过lvs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看报错是这样的  管子也确实是123个  但是不能改 画图的人为什么能过lvs我也不清楚 ...

我个人猜测哈,是不是把漏掉的那一个放在了上一层或者其它层,跑整个top是过的,单个跑这一个block的话的确是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