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办法生成相位差180的两个锯齿波吗

楼主(2024-07-17):
如图两个锯齿波完全相同,但是相差半个周期,通过什么办法能够实现呢?我只会做单个锯齿波生成

网友A:
你如果用pulse生成的话加一个延迟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用pulse生成的话加一个延迟不就好了

不是用理想源实现,而是利用电路实现

网友:
能做,就是有点复杂

网友:
用巴伦balun

网友B:
两个锯刺波相减可近似为方波,可以试试这样,a-b=c,那么a-c=b,用锯齿波减方波就可以得到另一个锯刺波,这个方波要求边沿和锯刺波的边沿对齐,频率和锯刺波一致,幅度等于锯刺波的幅度,这个方波可以用原来的锯刺波和某一个电平比较得出来,这个方波的占空比应该不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锯刺波相减可近似为方波,可以试试这样,a-b=c,那么a-c=b,用锯齿波减方波就可以得到另一个锯刺波,这个 ...

谢谢你的建议,我试试